AM2主板自动触发,是那里坏了?

楼主(2013-07-13):
一张捷波AM2的主板通电自动触发,无法正常开机不跑码,主板上有CPU拔内存不会有报警声,主板上单独插CPU也会通电自动触发,内存CPU没装上单独是主板接通电源不会自动触发,检查主板上有一个apm2556n场管的DS两极阻值只有3欧姆,这个场管坏会引起主板通电自动触发吗?

补充内容 (2013-7-31 13:18):
新情况,发现ATX 电源插口PS_ON对地电阻是115欧,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同问,主板自动触发一般都有哪些情况?

网友:
bois 电池有没有装,有电吗

网友A:
换I/O,看一看一下

网友:
跑线。atx14脚,跑到那个看看那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不符合的直接换了再继续跑,知道不自动上电,有点小煎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I/O,看一看一下

换I/O我没有那个技能,apm2556n场管的DS两极阻值只有3欧姆,还没有拆下来量过,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
今天拆开apm2556n场管测量场管没有短路,拆开apm2556n场管后主板apm2556n场管D极对地阻值一样是只有3欧姆,还发现与apm2556n场管电路相连的2个1500微法6.3V的电容的两端的阻值也是3欧姆,低压电容一般很少短路吧

网友B:
如果是短路的话就直接烧版

测下几大电感组织

看看有没有组织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短路的话就直接烧版

测下几大电感组织

附近一个电感对地阻值也3欧,对地电压只有1.1v

网友:
上个这张主板图片,apm2556n场管标示出来了

网友:
高手来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C:
自动上电,一般来讲(开机电路经过IO的),是主板跟绿线连接的元件脚被拉低电压了,当为低电平时,电源开始工作。你要查的时什么元件引起电源的绿从高电平持续拉低为低电平了。。一是IO上的SPON# ,而PSON 为什么拉平,是又桥发出一个SPL3 高电平后 SPON才发出低电平。。。 自动开后你看能不能关机如果能,你就检查上面这些条件是否合适。

网友:
新手没看懂,帮顶

网友:
新情况,发现ATX 电源插口PS_ON对地电阻是115欧,是不是IO坏了?还有一个小三极管t2A81有2极接地,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小白说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上电,一般来讲(开机电路经过IO的),是主板跟绿线连接的元件脚被拉低电压了,当为低电平时,电源开始 ...

主板跟绿线连接的元件只有IO(是F71887FG),是跟IO的83脚相连,主板装bios电池的时候测量绿线对地只有115欧电阻,没有装bios电池时测量绿线对地是4.3K一直往上升高,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