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400重装系统

楼主(2013-07-13):
惠普nc6400重装系统后无线没有。设备都找不到?

网友:
换几个版本试一下  之前有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可是设备都找不到啊

网友:
准备好从官网上下载的所有驱动 重新装系统 驱动不要打 等装完了再打驱动 试试看吧

网友:
在官网下载WLAN或者WILLESS开头的压缩包就是无线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