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19a330 LED液晶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7-13):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19寸LED液晶显示器,客户反映闪亮几次就开不了机了。拆开显示器是LED一体板。电源是14v直流,现在接通电源指示灯亮,黑屏,测量LED输出灯条电压是14V.
将屏线拔掉后,LED 背光灯就亮了。电压就有26.9V
平时都是修LCD显示器,没有修过LED液晶显示器。问问各位师傅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下供电 你把显示器用转接头插在可调电源上看下电流时多少,还有你不插led吧屏线插上,从强光照在屏幕上,看显示是否正常 ,26v电压有点低,像楼主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升压电路,楼主是老手吧,建议不断更新自己吧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下升压电路

网友:
我觉得一体板子坏!

网友:
不接线LED就亮看看是不是屏电路短路

网友:
应该是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三星这样儿有机器就这病,重刷显示器BIOS(就是MCU)就OK了

网友:
LED,BIOS也容易坏吧

网友:
LZ 建议你还是刷个BIOS看看 可能有奇迹发生 三星显示器就是这样

网友:
估计屏电路有问题,客户反映的出问题前闪过几次屏的。

网友:
X上可调电源看看X上屏线后的电流。

网友:
三星LED的MCU确实很容易出问题的,在论坛看了一些资料说什么程序有缺陷。。。

网友(2013-08-15):
修过好几个三星LED显示器
都是换MCU芯片  建议更换此芯片试试

网友(2014-12-23):
果断换板子   现在板子不贵  时间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