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

楼主(2013-07-13):
IT8712F-s  和IT8712F-S 可以代换  新手 不懂  。。求高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7746-1-1.html

网友:
按照型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A:
尺寸大小一致的话可以装上试试。不过要注意只能用快速的测试法尝试触发,要不会烧其他元件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初来乍到。。都一样  我也不太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大小一致的话可以装上试试。不过要注意只能用快速的测试法尝试触发,要不会烧其他元件就得不偿失了

首先尺寸 肯定是一样的 。。你也不是太懂吧

网友:
那你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