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2t 集显 版号Z40HR MB S0203-2功放没有声音

楼主(2013-07-13):
开机正常就是没有声音,插耳麦有声音功放没有声音,喇叭量了一下是好的,手上没有图纸  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的哥们给指点一下或者有图纸上传一份非常感谢。刚开始自己干还摸不到头脑请多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
功放芯片的引脚功能都差不多,就以APA2031为例谈谈我的认识:
首先VDD,PVDD要有5V供电,19脚shutdown#要为高电平.5,6脚LIN-RIN-有接近2V的电压,用示波器测要有波形(如没有就是前面声卡的问题)
8,14,4,18脚要有2.5V,用示波器检也要有波形(如没有就是功放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