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

楼主(2013-07-13):
大家看看这是???、、、、、、、?

网友:
搞了个假背景图来忽悠了大家的吧

网友:
很像是屏坏了

网友:
屏老化了。

网友:
屏坏了,有点像LG屏,拆屏看看,要是LG屏的话,可以百分百确定了

网友:
曾经遇到过这种重影的机器,显卡坏了...

网友:
如果系统安装正常   那么可能屏有问题

网友:
屏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似乎是屏面板坏了,但也不一定。还是先软件后硬件,看显卡驱动、复位屏面板数据等

网友:
换个屏搞一下哦

网友:
先外接显示看一下是否正常;觉得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屏,显卡,屏线,主板,各种可能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好像就这么点东西,都有问题。还要你判断???

网友:
这是WIN7系统,鉴定完毕

网友:
看样子是背景图

网友:
系统  屏 屏线  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