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靠运气

楼主(2013-07-13):
这几天我们这天气热的很。今天收到三块主板,都是AM2南北桥在一起的,都是不跑代码,也无复位,上个假负载,CPU ,内存供电正常,也没想别的直接涂助焊剂,向GBA返修台一放,加焊了下,结果三块主板都好了。。。搞维修也有几年了,感觉现在修主板还和开始当学徒一样,不能肯定哪块芯片有问题,都是估计有问题的芯片换了在说。修东西总是没思路,,,东敲敲,西摸摸,修东西靠运气。。。不知道各路大侠吗你们是什么感觉。。。。

网友:
你这样说就不对了呀~。。我们连最基本的都判断不出来就乱弄的话  只会南辕北辙~。。。要根据原理来的呀·。。。。

网友:
同感 同感啊

网友:
就是就是。

网友:
自己的、开店的话就慢慢查,要是帮人家打工也只能以快修方式整了。没法子的事情

网友:
额,都是高手,新手慢慢学吧

网友(2013-11-10):
呵呵,我是自学了,BGA坏了修不了。没有工具

网友:
开店的话就慢慢查,要是帮人家打工也只能以快修方式整

网友:
台式机主板坏了没得维修的价值;三年质保一过要么淘汰。要么换一个。、修一下修好了跟客户也要不到好多钱。不然还不如买一块旧的算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运气在维修里所占比例很少,经验才是N0.1,其次就是基础了,最后分析。

网友:
要想成为高手必须先学会原理,加以实践 。先增强理论吧  从基本学起。。AM2南北桥合一是通病

网友:
我也这么觉得前两天,我同学笔记本坏了Thinkpad SL410K进水了  用了一段时间不亮了 ,我拿到手却是不亮,总是掉电,没显示,拆了俩次没找到问题,准备让别人修了,一开机好了。我更晕了 ,不知道哪里的事,主板没有进水的迹象。

网友:
还是经验最重要,基础也很重要

网友:
技术+运气么?

网友:
运气有时候靠不住

网友:
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先记住一些故障点能修就好

网友(2014-01-23):
呵呵,能修好就行。

网友:
还在学习中的新手,最近接了几台本本试着修,结果全是用洗板水一刷就OK,感觉现在接触问题不少

网友:
运气有时候是最重要的

网友:
感觉运气有时候是挡不住的,修好东西是主要的。

网友:
运气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经验也不会去加焊桥。

网友:
主要是技术,再靠运气

网友:
是不是都是做工不精细的接触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