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讲解

楼主(2013-07-13):
能帮我将驱动板各IC的作用讲解一下嘛。谢谢哥哥姐姐们了

网友:
从图上可以看出该板主要由MCU(单片机,通过刷程序可以适应不同的液晶面板,同时控制整机的按钮控制、菜单等)、I2C存储器(配合MCU存储一些数据)还有一个主芯片(处理显卡送来的信号,并转化成液晶屏显示的字符、图像等信息)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求高手指点。

网友:
晕楼上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嘛?这都听不懂 可能在高手说了你也不会动的 朋友慢慢来 你自己会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