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开不了机,一直停留在Windows.XP过度那页面。

楼主(2013-07-13):
新学员,啥都不懂,台式机。拆了几遍了,内存也擦了几遍换插槽过。还有其他都从插了一下。。还是老样子。。。上课记得徐老师QQ,在笔记上。还有群也忘记加了。。请各位学长,把徐老师的QQ发一下给我。还有讯维群。知道修的把解决方式告诉我。无限感激。解决了,明天请你去东莞!

网友:
没人顶我,我自己顶下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看了,没办法就换吧

这种情况一般很多都是硬盘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很多都是硬盘故障...

硬盘也贵。得确定了才能换啊。。。。哎。蛋疼。。学修电脑的居然电脑坏了都没办法。拿出去修不丢死人啊。所以不找出原因就另可不玩电脑了。

网友:
硬盘或内存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盘也贵。得确定了才能换啊。。。。哎。蛋疼。。学修电脑的居然电脑坏了都没办法。拿出去修不丢死人啊。 ...

我晕你,你做电脑维修的一点备件都没有的呀,起码的内存和硬盘,还有CPU都要备一两个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你做电脑维修的一点备件都没有的呀,起码的内存和硬盘,还有CPU都要备一两个呀

我是刚学不久的。学生

网友C:
先去东莞回来再说

网友:
应该是内存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和硬盘内存的关系很大。
和主板基本没多大关系

网友:
光说不具体,我来。看看客户有没有重要资料,没有的话进pe把硬盘格了在拷个系统试试《最好顺手换上自己的内存。》

网友:
你进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先扫描下硬盘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我家有台电脑和你这个情况一模一样,还没拿去修

网友:
系统有问题么,重装试试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如果有光驱,把光驱拔掉试下,我遇到过接光驱xp滚动条一直滚进不去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去东莞回来再说

请我去好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