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液晶显示器闪屏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3):
三星SA330液晶显示器闪屏怎么解决???屏左下脚有点漏光的感觉。而且还闪屏。拆开机器测试电压,发现闪屏时升压板电压不稳定。于使用一通用升压板代换。断开原机升压电路部分。接上新的升压条。开机测试。屏不闪了。但是还有漏光存在。难道LED灯珠也有问题?求解决方案。升压板和灯条两者同时坏的可能性不大呀?有谁修好过。分享一下经验。
我遇到的不光闪屏,而且左下脚还有漏光的样子。闪屏时升压板上电压也不稳定。而且板子温度高很高,很烫;更换升压板后屏是不闪了,但还是漏光。正在寻求最佳解决方法。这个不是数据问题。因为存在漏光,升压板电压不稳定。我也刷的试过确认不是数据问题。

网友:
现在也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联想G475 电池正常  插上电源屏闪  同样这里求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LED很小有这种现象,是不是灯条有问题,有一部份灯珠有问题

网友:
我前天刚修过一台灯珠部分坏的,灯珠拆不下来,换了灯条就好了!(买的灯条和原本的不一样,额,升压板一起换了)

网友:
忘了说:你测电压不准的!LED灯条是恒流,不是恒压的!!

网友:
怀疑过 按键板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