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电容放电用多大的灯泡更安全

楼主(2013-07-13):
220V 25W的灯泡比220V40W的灯泡阻值大,用来给大电容放电是不是更安全

网友:
直接用尖嘴钳就放了

网友:
用钨丝的灯泡就行,不管W数

网友:
40w的灯泡冷态电阻只有60多欧,放电电流会不会太大呀

网友:
觉的60w好点,快,火花不大

网友:
用电烙铁的话,直接用手拿着插头去短接电容的两极安全吗?有没有火花?

网友:
直接短路不就得了,就冒一下火花而已,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直接短路怕火花的话。
准备一个1k左右的水泥电阻用来放电。没火花的。
用那种两只脚在一头的。

网友:
怕什么,最多就手上一两个黑洞而已,还有点香味的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