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读不到硬盘,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3):
本人电脑比较旧了。就是那天开机了两天两夜。关机的时候出现一个英语框框,表示不懂,也就没理它。。第二天开机不了了。什么情况,,同学说系统坏了。说帮我从装一个。于是就带了个U盘过来帮我装系统。。看着他开始还能读到硬盘,。后来安装了一个系统后。就读不到硬盘了。他搞了半天说不知道怎么搞了。读不到盘。于是把硬盘拿学校给老师看看。老师也说读不到盘。于是就换了一个硬盘,。去装了一个系统,安上去。还是读不到硬盘。。。求求大神告诉我,倒底是电脑读不到硬盘,还是硬盘读不到固件什么的。。电脑读不到的话。为什么我拿硬盘给老师。老师说读不到硬盘。如果是硬盘的话,我换一个硬盘怎么还是读不了。糊涂了。。电脑已经瘫痪一个多礼拜了。求助啊。。

网友(点评):
你的老师是体育老师吗?电脑老师应该也懂些专业的知识吧,叫他给点专业的答复。如果说,换一个正常的硬盘到你的主机上,主机还认不到硬盘的话,那基本上是主机(主板)方面的问题,拿到专业的硬件维修公司去处理吧

网友:
真心着急。。知道的帮忙回答下。无限感激

网友:
首先第一步,检查硬盘供电和数据线的完好性,然后再测硬盘接口处的驱动芯片工作条件有无满足,不满足换了之后还要检查其相连的元件,这样还不行就是南桥了。自己看着处理呗

网友:
曾经又一次我的笔记本也出现了不认识硬盘的现象,我拆了后,将硬盘安装到别的机子上,别的机子就识别了,然后格式化硬盘,然后。。。。。。

网友:
电脑出问题了就全部拆掉再装一次,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启动项没问题吗?

网友:
其实楼主弄复杂了,换上老师的好盘,电脑读不到硬盘,说明故障在主机这边,也许是主板,也许是数据线电源线等,一个一个的排除吧。

网友:
如果,自己搞不定,身边的人,也没办法搞定,最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送到电脑维修公司,让他们帮你判断哪里坏了。

网友:
到boss里设置下看看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主机吃硬盘,换几块坏几块,最后发现问题出在sata线上

网友:
1.把硬盘连接到别的机子,看看情况
2.更换一个新硬盘吧
3.不要直接关机,会很伤硬盘的

网友:
blos里可以看下 有没有盘

网友:
建议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重新分区后试试看

网友:
谢谢回复的各位。就不一一答谢了。

网友:
进BIOS看看是否能检测到硬盘,如果能检测到,看看BIOS设置是否正确,不然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如果硬盘没坏  先到BlOS看看   接口打开没有  不可能两个都不认

网友:
1,把硬盘连接到别的机子,看看情况

2,到BIOS设置一下,也可能是bios设置问题

3,如果以上都不行,可能就是主板硬件问题,一般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