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接外接电会黑屏

楼主(2013-07-13):
用电池正常,接外接电源黑屏,能听到进系统音。

网友:
适配器给屏供电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
换屏线已OK

网友:
是屏问题吧.我前天接了个ASUS同样的问题,换屏后OK,140LED的

网友:
换屏线?.我前天接过一台ASUS的140LED,换屏OK.最好你测试清楚.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屏线  用电池一切正常 怎么会是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