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暗屏 报1802 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3-07-13):
接了台E40 I3 独显的机器,开机的时候有时暗下屏动动屏线有时好了,不动过一会也能好,还有就是报1802 ,1802不能解错,拿掉无线网卡可以进系统,bois两个都刷了,郁闷,哪位大哥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看论坛上也有位老兄也是这个问题,有解决的么?给点经验谢谢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20873我们是一样的问题  ,有碰到同样问题解决好的么?大哥们帮帮忙吧!!!!

网友:
暗屏一般是在刚开机的时候,有时候是正常的 不是每次开机都暗屏,时间也不一定多长时间,一般就开机LOOG那里暗屏马上就正常了

网友:
暗屏飞线解决比较快,1802就木晓得啥子错误了

网友:
屏线查过没?? 先不要管18XX,先解决暗屏,E40好像屏供电的电容易出问题,具体情况分析吧
出问题时查,应该很快的

网友:
屏幕暗。测测屏供电。。

网友:
就是开机的时候有时候暗一下 ,快要进系统的时候就好了 ,大部分时间还不暗屏,郁闷

网友A:
在logo处暗屏说明检测到外设有问题,1802就是无线网卡报错,清洁无线网卡和插槽或再换无线网卡应该OK了

网友:
报错 不一定是真的  有的机子 报错有问题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ogo处暗屏说明检测到外设有问题,1802就是无线网卡报错,清洁无线网卡和插槽或再换无线网卡应该OK了

哥哥 那么简单就好了

网友:
1802是报无线网卡错啊,可以刷个白名单的BIOS,刷的时候最好两个BIOS都一起刷了。

网友(点评):
哥哥 你有么 我没找到 有的话给个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