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920NW PWI1904PC电源板 一电容参数(已经解决)

楼主(2013-07-14):
E1920NW PWI1904PC电源板 一电容烧毁,不知大小,请大侠指点。已经解决,是
日月之光163
说的68K的。
电源

网友:
通电量电压
看前级电容是多少

网友:
差不多大小的一样换上去了

网友:
装一个103试试吧

网友:
拆一个差不多的实验,错了也没有大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跟你一样的电源板 上面写着 47K 1KV

网友:
这个大少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拆掉也可以的,我 直接拆除,不影响使用,貌似那个电容一脚在热地,一脚在冷地

网友:
查过,不过我的板是竖的不是横的47K 1KV

网友:
正确的是c835 68k 1kv
同意楼主:
0.0
vnet
同意楼主:
谢谢,记忆中好象是68K的,我用102的代换不行,

网友(2014-07-10):
楼主确定这是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