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13V开机后,诊断卡上是00,求解

楼主(2013-07-14):
昂达G31V开机后,诊断卡上是00,此时测电源的5V和12V都没有,客人说是打雷后就开不了机了的,我插上网线,网卡灯只亮了一个灯,摸网卡芯片没发现热,大概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源的5V和12V都没有 那电源 不是有问题么 不会先试下电源正常不正常啊

网友:
打下阻值先

网友:
直接把网卡下了,再测试

网友:
先把5V和12V供电修好了再说

网友:
先换个电源再说,雷劈的板子一般是先网卡,后桥,IO也有可能

网友:
电源接口边上 一般有一个大一点的黑色二极管 一边接3V 一边是5V 你把它换了先

网友:
先把供电修好在说吧 你供电都没修

网友:
感谢大家,主板还可以保修,我返厂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