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85gtm-e45主板重启

楼主(2013-07-14):
  V星785gtm-e45主板开始是不触发 测开机电路没测到什么不正常的 觉得IO可能有问题    换了个I/O  可以开机   但是开机一段时间就会不停的重启 换的io应该是没问题的   型号是F71882FG   有谁修过这个板

补充内容 (2013-7-14 22:12):
这个是主板是开机可以跑码到显示的 显示个10分钟左右就会重启  然后在显示10分钟左右 在重启 就这样一直下去  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也有一块这个板子

网友:
不过我的是好的。

网友:
代码跑到哪重启呢?

网友:
把I/O连接复位脚的那个脚挑起!再试试

网友:
CPU的散热怎么样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如果散热都做好的话~ 刷个BIOS试试 注意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