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A液晶开机闪一点就黑故障维修经验

楼主(2013-07-14):
昨天接到一台宏基19寸液晶,型号:AL1916WA。
    按下开关后LOGO慢慢显示出来,大约4秒左右,然后黑屏。拆开后,首先怀疑是滤波电容,换一个旧显示器电源板上拆下的100UF/450V的电容。换后还是一亮就黑。
    然后用自制的工具测灯管,有一边亮度低。拆开,果然灯管有毛病,只亮一根,而且只亮一半。果断换灯管。终于开机显示了。弄到晚上11:00多,睡觉去了。
    早上开机,又是无显示。顶你个肺!开关几次后,又能显示。反复试几次,还是这样。
    怀疑开关有问题,就不按开关,直接拔电源线,还是屏亮一下就灭,但把主机关了重启又可以显示。
    汗!理清思路,不能纠结于自己自以为是的问题。找一个新的100UF/450V的大电容换上,OK!
    老天,不带这样天玩笑的!兄弟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先用新元件换,要是实在找不到新的才考虑用拆机件!

网友:
有时候修个显示器波费周折,时间成本有些高

网友:
真的,不能为了省那点钱而浪费了时间。

网友:
顶一下,搞维修的通病就是找料板上的件往上弄,呵呵,搞维修的都会过日子,好好精神可嘉,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