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 i3机子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3-07-14):
主板图

故障时触发发电流为0.01不动。
测量南桥晶振无波形为直线。

更换晶振后的波形如图
开机后的上电电流。上图有图为证:
故障:联想y560不触发。待机为0.00a 有时能触发到0.01a不动了。

一看是广达的机子。好办。本人修到比较多了。

示波器测得bios读取波形正常。
不考虑ec和bios了 ec的条件可以省略。修多了这些过程可以不需要测直接测量要害部分。

测得ec it8502e的 79脚有发现s5_on 3.3v。说明发现的第一个条件具体给南桥待机部分供电。

结下来测得hm55的南桥的待机供电都正常。
结下来测南桥晶振有电压无波形。直接换了  ok整个主板维修过程10分钟左右。

网友:
模拟示波器用的不错,上面的有个波形怎么有点像crt集电极波形啊。可能是角度问题。

网友:
不错,从检测到更换晶振只用了10分钟,说明分析能力极强,维修经验丰富,检测故障没走弯路,思路清晰,佩服

网友:
坏晶振的还真不多见,只想说你运气相当的好。

网友:
想想要是我的话 肯定会去干桥 晶振 嗯  以后也要考虑下

网友:
要是我就干桥了,楼主好NB,以后要多学学示波器了,真心想学....

网友:
看来楼主维修技术很吊  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 Y560不开机的问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