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点不亮

楼主(2013-07-14):
我的是老机器了,前 天还用的好好的,昨天晚上回家开机就开不了了,本人是个初学着初步检查了一下好象是CPU不工作了,是AMD4000的CPU,这个不知道怎么弄求师傅教下。谢谢

网友:
直接换cpu  回答完毕 谢谢

网友:
先把主板上的灰尘清除干净,然后装上CPU装好散热,再试,不行就检测电路,测CPU供电电压,

网友:
是不是雷劈了

网友:
如果是CPU坏了,就直接换吧。

网友:
内存拔下金手指橡皮伺候,内存槽硬刷子清理一下,内存按回再不好建议送修。

网友:
同意楼上 先清理 将可以换的就换了 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首先你得有个诊断卡, 没诊断卡不好判断毛病。 上cpu点亮看烫手不,烫手代表cpu供电没问题。 这没代码不好给你下手说啊,毛病海拉去了。

网友:
先换在说,不行再议

网友:
CPU不工作的话就是主板故障了,需要大修了,可以看看主板上是不是有电容鼓包的,换了或许能好。
不行测CPU供电电压有无

网友:
谢谢大家啊 ,我 在 看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