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硬盘故障怎么修理

楼主(2013-07-14):
硬盘文件丢失,检测无坏道,开机要反复检测几次才能正常开机,做GHOSt装系统,重启后自动重启两次无法进入文件丢失,再重新分区格式化整个硬盘,重建主引导,写入GHOST,完成后重启,又是自动重启3次进去还是文件丢失。换硬盘做GHOST,重启后就能立即进入安装。把坏硬盘接到正常系统下一切正常,读写都还可以,就是无法装入系统.换过新内存也一样。

网友:
试过低格没有?

网友:
进PE修复引导。看看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0622-1-1.html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没呢

网友:
应该先修复一下,,一般不要低格

网友:
修复引复应该可以吧,至少我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