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000(A6NE)不加电

楼主(2013-07-14):
故障:不加电  有待机0.039 客户说cpu电感掉了 自己找了(淘宝发的)一个一样的换上 还是不加电,
维修:1.拆开发现有进水的痕迹   清洗后故障依旧。
           2.触碰32.768发现可以加电 ,但是0.358的电流,
           3.细看桥下边发现有氧化的痕迹,于是清洗,焊接了南桥,这时每次加电都ok
           4.但是只有cpu电压没有,细看发现MAX1987有一个腐蚀断脚 ,于是拆下连线焊接上,加电还是一样
          5.测试MAX1987 V+(断线的那个 42pin ) 有19v   9pin  3.3v SHDN 开启    12pin vcc  3.3v  36pin vdd  5v 都有  10pin REF没有电压  vid 25-30 (空载 和上U都没有电压   而且 上U和不上U都没有对地的)VID有问题 追线路 发现进入cpu座子了 没法查了
想求一个图纸  班号如下   加电电流到0.358就掉了  cpu供电没有

求ASUS A6000  班号:A6NE MAIN BOARD PCI MDE IN TAIWAN
                               P/N  08-26AN00209 REV:2.0  图纸   io  it8705   DBM南桥   北桥855  cpuic  max1987

网友:
所有的脚都查了就没得REF?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A:
根据你说的现象,应该是1.05v总线供电没起来,笔记本中vid好像要靠1.05提供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现象,应该是1.05v总线供电没起来,笔记本中vid好像要靠1.05提供上拉。

vpp
1.05v出来了在JP9上有是tps5123出的芯片也换了  max1987发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