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665D笔记本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7-14):
如题,东芝A665D 15寸笔记本,板号LA-6192P  .客户说是国外生产的,现在故障是时不时就掉电,有时掉电可以再次开机然后过会再掉,能开机时用一天都不会掉,有时掉电后就开不了,极不稳定,之间还烤机了有两天以为好了,给客户回去又用了两天,又开始掉电,目前加焊了CPU供电,加焊了EC ,换过几个小电容电阻,整板放在烤箱里烤了两个小时,还是这样,望高手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A:
这款笔记本CPU座后面有NEC大电容吗,看看吧。有的话换了再说

yj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笔记本CPU座后面有NEC大电容吗,看看吧。有的话换了再说

很可惜没有,我还加了两个330电容在上面,涛声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可惜没有,我还加了两个330电容在上面,涛声依旧

掉电后开不了机是指不触发还是触发后不亮机?待机电压多少,不亮机电压又是多少

yj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开不了机是指不触发还是触发后不亮机?待机电压多少,不亮机电压又是多少

掉电后可以触发,感觉电流还想待机一样,没有变化,但是指示灯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EC旁边的电容鼓包情况

楼主,好像笔记本没有电容鼓包的情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查EC旁边的电容鼓包情况

贴片电容鼓包??我还真没见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贴片电容鼓包??我还真没见过

不要理那二货,每人的帖子他都要回,而且全部回的莫名其妙的,真TMD闲的慌

网友:
也有可能有元件热稳定性差

yjp
刚开始我也想过,但是这个现象是早上来冷机就会是这种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掉电后可以触发,感觉电流还想待机一样,没有变化,但是指示灯亮了

感觉电流跟待机的时候一样???你没有设备观看电流跳变的么?电源指示灯亮了应该有电压出来了,电流不可能跟待机的时候一样的。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流跟待机的时候一样???你没有设备观看电流跳变的么?电源指示灯亮了应该有电压出来了,电流不可 ...

我是三位数的可调电源,电流看不出什么变化
关键是时不时出现,不太好测试,我把主板拿出来,他又是好的,装上去搞一天又不出现像,拆拆装装好多次了,排除了主板绝缘不好的可能性

网友D:
楼主搞好了没有,我也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头都大了,修好了分享下哦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了没有,我也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头都大了,修好了分享下哦

你和我的现象一样吗,我现在是盲修了,再次加焊个供电芯片,每个电压处加电容,今天已经从早上开机到现在了,不知道好了没有

网友:
前天,我把每一个供电芯片都加焊了一下,装起来都烤机两天了,没有掉电,不知道好了没有

网友E:
饿。你应该一个一个的加焊后试机。都加焊了就搞不明白哪个出问题了。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E:
饿。你应该一个一个的加焊后试机。都加焊了就搞不明白哪个出问题了。

唉,我也想知道是哪的问题,但是,一个一个的搞了试,太麻烦了,没那耐心

网友F:
你说你掉电后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变化不大说明3v,5V还没有转成其它电压给EC,南桥他们供电呢!主要查转换管可能虚焊不稳定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你掉电后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变化不大说明3v,5V还没有转成其它电压给EC,南桥他们供电呢!主要查转换管 ...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3V5V转换的管子我都加焊了,

网友B:
悲催,考机了一个星期,今天又掉电了,,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3V5V转换的管子我都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理那二货,每人的帖子他都要回,而且全部回的莫名其妙的,真TMD闲的慌

看了你的回复我知道是谁了,那家伙换了头像还没认出来,但看到了7000多的下载分就知道谁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悲催,考机了一个星期,今天又掉电了,,真不知道怎么查

有没有查查适配器,这几天遇到一台进水宏基,修好后用直流电源一直掉电,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反正故障很不稳定,结果换适配器供电正常了。

yj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查查适配器,这几天遇到一台进水宏基,修好后用直流电源一直掉电,有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反正故障很 ...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已经换过适配器,掉电的时候,用电池也会掉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已经换过适配器,掉电的时候,用电池也会掉电

有波的话,看一下各大电容的波形叫,别是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

yjp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波的话,看一下各大电容的波形叫,别是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

终于被我发现问题了,是哪个软排线开关的问题,这个开关就是两个铁皮,外面包着胶,

网友:
掉电后还有待机电流和3伏5伏吗?

网友:
干掉温控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好了没有,我也一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头都大了,修好了分享下哦

按你的说法是裸板的时候是好的,装上就掉电了,除了绝缘问题外,外设一个个上看上哪个时候出问题,还有开关是那种很薄的透明开关吗?把开关线拔掉,直接触发还掉电吗?东芝M600就是开关掉电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