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e进水,没有图纸,三极管代换

楼主(2013-07-14):
收到一联想B575e笔记本,进水的,主板上一个三极管有腐蚀,苦于没有图纸,不知道这个用什么代换,希望有人知道帮个忙

补充内容 (2013-7-15 08:28):
我用的是小米手机加60倍放大镜,那个焊脚已经腐蚀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

网友(点评):
个人感觉 你应该试着 接一下被腐蚀的那个脚 应该还能接上的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一下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显微镜?很给力

网友:
好像这个三级管的焊点都被腐蚀掉了,怎么焊?如果可以焊那就找个相同沟道的三极管代换

网友A:
飞个到其它的长管上去不行吗

网友B:
焊盘腐蚀了倒没事,只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代换,焊盘是小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到其它的长管上去不行吗

您看下图片,这个管子有一个角腐蚀没了,怎么焊??

网友:
把稳的办法就是换一个沟道一样的,焊的话取下来拖惜,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还挖过脚焊接过。。。

网友C:
这个好像是n沟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n沟道的。

怎么看或者是怎么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或者是怎么测呢?

不好意思,刚刚查了一下,是p沟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刚查了一下,是p沟道的。

用什么标号可以换呀?PN这个我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腐蚀了倒没事,只要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用什么代换,焊盘是小意思

三极管你不知道怎么测型号啊?三级管就两个型号啊一个PNP型一个NPN型,你用万用表笔测啊

网友:
找同电路的管子代换  各个电路的功率不一样

网友D:
其实还可量出它是PNP还是NPN来的,这个都不懂量还修板啊?先去上好你的基础课吧,红笔接B极,黑笔分别接C、E极,如果E极数值大过C极就是NPN管,黑笔接B极,红笔分别接C、E极,如果C极数值大过E极就是PNP管,别说你B、C、E极都不知道就难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可量出它是PNP还是NPN来的,这个都不懂量还修板啊?先去上好你的基础课吧,红笔接B极,黑笔分别接C、 ...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
@746567510  我用的是小米手机加60倍放大镜,那个焊脚已经腐蚀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

网友:
NPN  和PNP啊  手机像素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