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3-07-14):
明基G2000W  12V  5V都正常,,,按键板也有3.3V    就是按开关键没有反应,指示灯也不亮。(些机器的驱动板和屏板是一体的)     请各位同仁分析下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按下开关能拉低吗。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把坏了的那部分锯了,再加个驱动板

网友:
能改装吗,加个电源板,高压条之类的,先看一下平是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