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笔记本主板上适合装哪些CPU?

楼主(2013-07-14):
大哥们好,我现在不知道笔记本上适合装什么样的CPU,因为笔记本型号和CPU的型号都太多了,我想请教一下它们是怎么搭配的?我看到有的人拿到一个主板就知道上什么CPU了,觉得太牛了,希望各位大哥们也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amd只能上amdcpu inter只能上inerl的 这个基本的,还有看几代几代,二代只能上二代,三代上三代,同一代里面都可以通用 比如二代i3 可以上二代i5 i7

网友:
恩恩 那一代U二代U三代U都是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
没人知道吗  求解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旁边的一个特别牛,我都问他,特别是 T系列的CPU,我问他有时候说看外频,有时候说看型号,不懂啊,真心想学

网友:
年芯片组吧,不知道就上网查吧,

网友:
关于这些硬件知识我也是知之甚少,希望有人解答!

网友C:
可以看芯片组  比如北桥上有标示855 915  945 965      迅驰一代二代可以看M 1M一代2M二代  COU缺真脚的地方横着的是965 竖着的945 对角的单脚的迅驰一代2代    AMD 后面有写PL RM 等等 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看得多就知道了。。。  大师别喷 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芯片组  比如北桥上有标示855 915  945 965      迅驰一代二代可以看M 1M一代2M二代  COU缺真脚的地方 ...

恩恩 大家一起学习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旁边的一个特别牛,我都问他,特别是 T系列的CPU,我问他有时候说看外频,有时候说看型号,不懂 ...

恩恩 那些人牛逼啊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是什么芯片组。

网友D:
大类上有2种 所谓的支持 。
硬件支持 , 和软件支持 2大类

先说 硬件支持 : 915 一下不说了。

PM/GM945 可以用 SL9 全系列cpu
gm/pm965 960 可以用 SLA 系列的cpu
GM/PM45 可以用 SLG 系列的cpu
HM55 可以用第一代 i系列cpu  i3-xxx i5-xxx i7-xxx  (I7 有些 是没有集成显卡的)
HM65 可以用第二代 i 系列 cpu  i3-2xxx i5-2xxx i7-xxxx
HM75 可以用第三代 I系列 cpu  i3-3xxx i5-3xxx i7-3xxx

amd
6系列芯片组 用 2005 s1G1
7系列芯片组 用 2007 S1G2
8系列芯片组 用 2008-2009 s1g3

这是硬件支持大类

软件支持 需要cpu内部具体型号是否得到 bios 的支持
可以通过更新最新的bios得到支持。当然INTEL 有频率选择电阻这种东西。某些不支持是因为频率设置不对。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能上上去的都试试吧!不行就换块试试。换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类上有2种 所谓的支持 。
硬件支持 , 和软件支持 2大类

恩恩  不错哦   谢谢啦大哥

网友E:
你直接看芯片组啊 什么芯片组 对应什么cpu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直接看芯片组啊 什么芯片组 对应什么cpu

恩恩  具体的呢  就是11楼说的那样吗

网友:
什么芯片组,装什么CPU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恩  具体的呢  就是11楼说的那样吗

那你先了解下 intel 什么cpu 搭配什么主板吧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是新手

网友:
看北桥呀.熟了都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只能上amdcpu inter只能上inerl的 这个基本的,还有看几代几代,二代只能上二代,三代上三代,同一代里面 ...

说点废话·~~人家要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