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L D600 碰到的通病故障

楼主(2013-07-14):
1dell  D600 故障:待机电流0.1,待机电流过高,   裸板通电U94发烫,更换u94u135后待机0.05(正常了),但不触发,更换料板上的BIOS芯片解决* ?: v7 q+e1 Q) R0 G
2,通病:acer 4935 触发掉电,细心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取下C壳后就可以触发亮机,引起此故障的原因是c壳右边触摸快捷键里的LED灯有几个损坏,更换LED即可(拆快捷键小板的时候从正面拆,手工得好,不然会变形或折断)"Q8 X6 n5 b" X: G  J( B
3,DELL D600,开机亮屏后掉电再次按开关不会触发,(必须拔下电源几秒钟后,在次通电才可以),   首先得有思路:第一次可以触发,掉电后不可以触发,从POWERBUTTON开始,结果发现掉电后丢了待机3V,经查为BST电路升压失败,更换D28C319C311后解决* F8 |! Q3g7 C7 O  ]( x

Rngon -6 复制内容

网友:
说 的好深奥 看不懂

网友:
一般人都能看懂的 啊,已经说得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