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POWR键点不亮

楼主(2013-07-14):
按POWR键开机,只见CPU风扇、电源风扇及显卡风扇闪一下就停了,无法点亮,用导线短接电源绿线及黑线可以强制开机,并运行正常,电脑也可正常热重启及关机,但拔掉导线后就又开不起来了。连接导线时按一下POWR键之后,拔下导线电脑又可以正常运行,并能正常热重启、关机。请问这是什么故障啊?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你好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主板的短路保护  仔细查看一下主板 有无短路的地方  然后再试试看

网友:
请送专业维修店   别扩大问题了

网友:
帮顶,请问“导线短接电源绿线及黑线可以强制开机”怎么实现?插头插在主板上怎么短接?

网友:
仔细的检查下啊

网友:
用一硬导线,例如电工常用的2.5平的电源线一小段,两端去皮,一头插到绿线的孔里另一端再随便插黑线孔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紫5VSB短路和橙色 3,3V短路保护也有可能吧

经测试3v 5v没有短路,电脑断电放个3   5天之后按POWR键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紫5VSB短路和橙色 3,3V短路保护也有可能吧

经测试,3v 、5v 都没有短路,电压正常。。。如果给主机断电个3  、5天(即拔掉电源插头),Powr键能正常开机...请教这又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你换个好的电源再试试,看开机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