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

楼主(2013-07-14):
无显 电流无跳变 电池放电电流有跳变像是不过显卡 灰尘刷净烤板OK

网友:
真的假的

网友:
太笼统了 或许有隐性故障 简直是水贴

网友:
是不是哦

网友:
唉,我手头的A52J也是的,开机自动加电,电流上到0.23后掉电再重启,没有图纸和点位图,还真不好下手了,

网友(2013-09-27):
这个机器貌似有这个通病。我这有个机器去售后直接给加了个25V100UF的电容。现在还是这样,我清下好了。不放心呀

网友:
昨天修的 貌似换一个3.3 5V的供电芯片就好了。可能情况不一样把,搂主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2013-12-22):
是不是没有分了  来赚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