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修显示器,请教移动情况下图像出现多个影子又没得救?

楼主(2013-07-14):
显示器是LONOVO 17寸

网友:
拖尾的话估计是屏坏了

网友:
换个内屏,维修费用收多点,照样赚钱啊

网友:
内屏
坏了吧

网友:
  屏的问题啊

网友:
多谢各位指教~感觉好像已经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弄弄屏线  不行的话就屏吧

网友:
屏有问题啦

网友:
屏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
换屏 不图买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