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w191a,维修求助!

楼主(2013-07-14):
冷机开屏幕发红,过2秒逐渐变成正常,但是大约3,4秒钟就不显示了,开机一闪而过。
屏幕显示图像。
是不是灯管和高压有问题,师兄们给分析分析!还有,灯管老化会不会引起一闪而过的毛病?

网友:
HW191 采用群创190屏 通病灯管线头虚汗打火!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先测试灯管。高壓也要查下。

网友:
冷机灯管发红肯定不正常,外挂个灯管试试

网友:
很明显灯管问题

网友:
灯管坏 啦

网友:
直接换灯管吧,开机的一瞬间,可以看到灯管从一头开始亮起,一会黑掉,高压保护了

网友:
先测测灯管,完了测高压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灯管坏的多。。

网友:
不用想那么多,换灯管就好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