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s17e

楼主(2013-07-14):
hp vs17e 电源板原来是通电不开机指示灯不亮,原本故障是坏了启动电阻r853(750k)。没查清就用DAP02ALSZ代换sg6841装机后没好,再装上r853电阻后以为修好,通电就把DAP02ALSZ粉身碎骨 a2761也坏了 越修越坏了。求助
不开机

网友:
这种情况 我通常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