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东芝640g mk6465gsx,是固件有问题的产品吗

楼主(2013-07-14):
hp笔记本配的硬盘,开机提示硬盘错误,我把它拆下来装在在台式电脑上能认盘,就是认盘慢,进系统也慢,能装系统进这硬盘开机有时好像是正常的时间长点就会发现硬盘好像没响应,系统慢的象蜗牛,用hddreg2011检测全盘没有坏道,HDTune-硬盘测试图如下,,,时间关系错误检测了一半没发现坏道就停了,,,这是固件门的问题产品吗,我在东芝官网找不到固件更新,有的发给我谢谢

发现问题写入有问题,基本没法写入,之前装了几次系统也能写入啊,这怎写不入了,看来是 时好时坏的

这下设备管理器里硬盘都不见了

网友:
我也有个换下来的HP笔记本上的640G的。但是是WD的。认不到硬盘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固件坏。也有可能是缓存问题。WD的硬盘,我也遇到过,是两个模块要重写

网友:
我有个东芝700G 还有个希捷320G同上情况,系统都能进,就是慢 检测没坏道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
不都红了吗 有坏道了哦  你这个软件汉化有问题哦

网友A:
G表满了吧,做一下复位SMART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表满了吧,做一下复位SMART表。

要怎么做要专用设备搞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做要专用设备搞嘛

需要专用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G表满了吧,做一下复位SMART表。

我手上也换下了一块这样的硬盘,可以认盘,mhdd全是感叹号!
送一有pc3000设备的说让做个固件写入!
人家说,g表满,坏道太多,没有的修!
不知道罗工说的"复位SMART表"
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专用设备。

所谓的专业设备是,什么设备,贵不??迅维有售没有!
3000左右能入手一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专业设备是,什么设备,贵不??迅维有售没有!
3000左右能入手一个不??

能入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