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CRT 17寸显示器求助屡烧IRF6934二次电源管

楼主(2013-07-14):
行管C5552,二次电源是降压型的 管子是IRF6934,二次电源进来是160V,2.7欧的保险电阻也断路,全部换了以后,上电瞬间有高压声音,但是一分钟不到,irf6934又击穿了,保险电阻也断路,说明后级有短路,但是查不出来,行管已换,通电的时候有高压声 高压包应该没有问题,IRF6934的控制级的电路也全部换过了,行场扫描用的是TDA4856已更换,现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CRT的高手哪里去了啊
帮帮忙

网友:
高压包坏了,电流太大烧了

网友:
难道现在CRT的东西真的没人修了啊,帖子块沉了

网友:
2次电压多少伏?不排除包坏的可能性,包的温度?先查下2次电压吧!

网友:
降压行电路进来的电压一般是200V才对吧,降得100—110伏给高压包用,可以短时间测下是降得多伏,降得太高太低都说明本身或高压部分有问题。

网友:
还要注意二次电源管的温度,你在让它烧一次马上用手摸,看看是不是很热,很热说明1:有过流,电流过大会短时间很热,后级行部分高压包坏的可能性大,要查查。2:震荡频率不对,二次电源管工作在不好的频率下功耗大,发热烧毁,查控制二次电源管的那一路连接的零件,如三极管呀集成块呀。

网友:
高压包坏了的可能太大了,果断更换之

网友(2013-08-15):
万能的主,你在那。。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
测量一下行电流,如果大于0.5A,基本上FBT坏。
如果电源基本正常,或开机瞬间烧管,二次电压过高、行逆程电容坏,仔细查下。

网友: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机器没修好,还给客户了,不过也长见识了,希望下次遇到按你的方法能解决

网友:
二次电压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