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RST和LPCRST的区别?

楼主(2013-07-14):
我知道PLTRST是南桥复位北桥的,可是LPCRST到底是什么复位信号,求各位大神们解释一下

网友:
ding一下学习学习I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求解 谢谢了

网友:
PCIRST,用来复位一些PCI设备,外设,PCIRST有了,才会有PLTRST,貌似是这样

网友A:
LPCRST是南桥发给超级IO的,就是复位IO发出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CRST是南桥发给超级IO的,就是复位IO发出开启信号

恩恩 那SLP-S3 SLP-S4不也是南桥发给超级I/O的,去让超级I/O发出开启信号的吗   难道还要再有一个LPCRST才行吗

网友B:
南桥与EC 之间 LPC总线的 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与EC 之间 LPC总线的 时钟

LPCRST不是复位吗 怎么是时钟呢 求详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PCRST不是复位吗 怎么是时钟呢 求详解

打错了 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 复位

恩恩  这个LPCRST是给EC的复位 但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个复位啊

网友:
pltrst是整个平台复位信号.南桥发出这个信号是说明整个平台的供电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