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

楼主(2013-07-14):
宏基4535G大家看看是不是显存问题。这机器已经换了新的显卡和显存。忘了说了,内屏不亮。

网友:
显卡,屏,驱动板,屏线慢慢查吧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先排除屏有没有问,可能你显卡没做好,或做坏了,有时内存不良也会花屏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上次有个G98的显卡花屏是绿线(暗线)换个拆机的显卡不行,就把显存都换了,故障依旧,最后定了个新的显卡换上OK了!

网友:
桌面上的那个太阳 好刺眼

网友(点评):
应该是相机的闪光灯的反光

网友:
看看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我有台海尔机器内接白屏,外接花屏,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独显吗还是集成的 摸看下是不是很热  !一个个排除吧 !很地方引起的那个情况!祝你好运!

网友:
先干GPU试试吧

网友:
把它原来的显存  重新直球也许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查查供电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是癌症啊!

网友:
显卡换了,内接不亮,外接能亮但是花屏?  你先确定显示器好的,屏供电正常。

网友:
显卡像一点,换一个测试好的显卡试下吧,不行在考虑换显存。一步步排查

网友:
再换个显卡不行再考虑显存

网友:
显存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应该不是现存的问题把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