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E1948SX 芯片型号

楼主(2013-07-14):
LG E1948SX 液晶显示器 一个管子烧糊了 看不到型号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看样子是LED的
搞不清是什么型号

网友:
也看都知道是12V转5V的管子?这自己都可以查的,有来这里问的时间自己都可以查出来了。

网友:
这个去淘宝查一下就知道了,谁在卖 这样的板子,问一下他就可以,大不了出十块钱叫他告诉你

网友:
好像是 NP1410 12V输入 5V输出

网友:
芯片型号
APW7070A

网友(2013-08-23):
芯片型号是APW707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