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00WD改电源通用模块不成功

楼主(2013-07-14):
大电容220V电以出,桥堆无短路,保险完好,后继也无短路,所以感觉是电源管理芯片EA1530A的问题,拆掉这个芯片,换掉开关管,按照说明改,测得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有10V ,我看上面的要求是持续12V-18V ,当时觉得应该可以吧,就这样按照说明一一的连好,通电,还是一样的,没得12V 5V出来,哎,上次改的一个就成功了,这次失败了,是不是红线那个电压不够啊,对了,光藕的三脚没直接接热地,我还专门把光藕的三脚线割了,飞线到热地,把电源通电模块装好后,我测了红线从以前的10V变成了4.5V。迅维的专家们,给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不?

网友:
不要认为改电源模块是万能的,你不懂电源技术是不行的,说白了改电源模块也需要技术,改电源模块还要有一定的条件,不是没有输出就改电源,所以说不要追求快。

网友:
这个板真是改不了,最后我把修好的,我换了一个开关管跟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才好,改电源模块不就是把开关管跟电源管理芯片取了嘛,这两个坏不会影响改这个通用模块吧,这样可以证明,这个板就是改不了这个电源模块

网友:
改电源模块也要一定的基础知识,反馈电路要了解。

网友:
修得了就修,修不了就换啊,通用模块还真没用过

网友:
今天碰到此板,严重短路,检修好麻烦的事情

网友A:
大电容出来200v, 那电压不正常啊 ,使用的这个模块的前提是保证大电容要有300v左右的电压。你板子本身前提条件不正常,那肯定不能使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出来200v, 那电压不正常啊 ,使用的这个模块的前提是保证大电容要有300v左右的电压。你板子本身前提 ...

我写错了,大电容 出来的电正常的,是300左右,我是换了电源管理好跟开关三极管好的

网友:
我也修到了这个型号的,我的PWM内部短路了,改通用模块成功了。改后测5V为5.7左右,14V为15.8V左右。
看这个贴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522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