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局域网共享设置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14):
Windows 7局域网共享设置的解决方案

Win7

系统的网络功能比

XP

有了进一步的增强,使用起来也相对清晰。但是由

于做了很多表面优化的工作,

使得底层的网络设置对于习惯了

XP

系统的人来说变得

很不适应,其中局域网组建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默认安装系统后不但同组内的

Win7

系统互相不能共享访问,而且最头疼的问题是组内的

XP

系统计算机更难互访。

针对这个问题,

从网络上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结合自己在调试过程中的情况,

通过以下步骤基本能够解决

XP

Win7

局域网共享设置的问题。不到之处请网友谅

解指正。

一:必要点

、需要是管理员权限的帐户

所有入网的计算机都要在相同的

IP

段,

比如都为

192.168.1.X(2≤X≤255)

、所有入网的计算机都要在相同的工作组,比如都在

WORKGROUP

、所有入网的计算机都要开启来宾账户,默认账户名为:

guest

、关闭任何第三方的防火墙软件,或者进行一些相关设置

(

很重要

)

Windows

自带的防火墙。

如果没有把它关闭的话,

也需要进行一些设置才可以。

打开

Windows

防火墙

---

例外

---

勾选

文件和

打印机

共享

---

确定

---

保存。

XP

系统,在

常规

项卡中,要去掉不允许例外

前面的勾。

、所有入网的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必须有正确的权限设置

(

这是重点

)

XP

,是指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其中所述的部分方法,并不适

用于

Windows XP Home Edition

Win7

,是指

Windows 7

。不同版本的

Win7

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果你用

的是

Home

Basic

版本,

就不要再往下看了,

因为

Home

Basic

不提供文件共享功能。

二:必须开启的服务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

或计算机—管理

----

服务和应用程序,打开服务或者用

WIN+R

打开

运行

---

输入

services.msc

回车,打开服务设置

将以下服务的

[

启动类型

]

选为

[

自动

]

,并确保

[

服务状态

]

[

已启动

]

Server

Workstation

Computer Browser

DHCP Client

Remote Procedure Call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 Locator

DNS Client

Function Discovery Resource Publication

UPnP Device Host

SSDP Discovery

TIP/IP

NetBIOSHelper

//

这个很重要,其他的条件即使都满足了,没有这个也

不行。

三:基本设置

A: XP

系统:

XP

局域网一键共享,按里边的操作设置后,重启即可。

XP

系统文件共享:右键单击要共享的文件夹,选择

[

共享和

安全

]

,勾选

在网

络上共享这个文件夹。

B:Win7

系统:

1.

网络和共享中心

---

点击

网络

右边的

自定义

---

将网络类型设置为

专用网

2.

共享和发现

---

启用

网络发现、文件共享、打印机共享。密码保护的共享则

可以设置为关闭。

3.

跨操作系统的打印机共享涉及到驱动的问题,

为了避免麻烦,

建议不要跨操

作系统共享打印机。

4.

访问策略设置

WIN+R

打开

运行

---

输入

secpol.msc

回车,打开本地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

----

本地策略

----

安全选项

帐户

:

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帐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设置为

已禁用。

此选项默认为

已启用。

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因为很多人的电脑都是没有加密码

的的。

如果你当前使用的帐号没有密码的话,

只允许控制台登录,

就无法通过

网上

邻居

(XP)

或网络

(Vista)

来访问了。所以此处需要禁用。

网络访问

:

不允许

SAM

帐户和共享的匿名枚举

]

,设置为

已禁用。

此设置要重启才生效!

此选项默认为

已禁用。

Windows

允许匿名用户执行某些活动,

如枚举域帐户和

网络共享的名称。

这提供了方便,

也带来潜在的风险。

有的版本的系统

(

比如

GhostXP

电脑公司版

)

为了安全起见,

将其设置为启用,

但这样一来,

局域网其它电脑就会无

法查看你共享的内容了。

网络访问

:

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型,设置为

仅来宾。

此选项对加入了域的计算机默认为

[

经典

]

,对独立的计算机默认为

[

仅来宾

]

这是一个共享安全的辅助选项。小规模局域网内部的计算机彼此之间都是信任的,

不存在非法访问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建议使用

仅来宾

方式。而使用

经典

式可以更好地划定共享资源的访问权限,对于规模稍大的局域网,为了防止共享的

资源被非法访问,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安全设置

---

本地策略

---

用户权利指派

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

查看有没有本机来宾帐户即

guest

,如果没有就加上。

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查看有没有本机来宾帐户名,如果有就删除。

5. Win7

系统文件共享设置

文件夹右键

---

共享

---

选择要与其共享的用户

---

点击黑色的小三角箭头

---

下拉菜单中选择

---everyone(

这个列表中的所有用户

)

注意:在进行以上设置之前共享过的文件夹,可能需要重新共享后才能被正常

访问。比如说以前使用

经典

模式共享了该文件夹,改为

仅来宾

模式后再访问就

会出错,提示没权限。解决的办法就是先取消共享,再重新共享。

ps

防火墙没必要关闭,

毕竟开方共享不是开放黑客

!

安全依然重要,

在享有共

享的时候,不能丢弃安全。

防火墙只要设定开放端口

TCP

口,还有

UDP

口就可

以了。

另外,在服务中,确保

TCP/IP

NetBIOSHelper

服务是自动的没错,但是并不等

于这个功能在

WINS

下启用了,必须还得到网卡的

TCP/IP

设置里,

WINS

里面打开

TCP/IP

上的

NETBIOS

启用勾勾,这才能真正生效

!

没这玩艺,就算前面所有工作都

做到家了,

还是不容易通

!

就算偶尔通了,

也是暂时通,

时而通时而不通,

通通断断、

断断通

!

只要这个小勾勾打上,就能稳稳地通

!

︶ ̄微笑╮转身 -5 干什么这是 拉这么长

网友:
没明白这帖子要刷什么,这里有什么技术要领,现在好多路由可以穿透共享了,这XP,跟WIN7要领在小学或中学非主科就说了吧

网友(2013-09-04):
楼主你写的神马啊 ?两三个字一行·看得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