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800SP ,辅助电源IC代换

楼主(2013-07-14):
一长城电源,辅助电源IC是FSDH0270RN,八脚直插,试机时不知道碰到什么,将VCC脚上的稳压二极管炸飞,IC也坏了,如今再换上二极管也没有电压出来。测量VCC脚对地只有7.8欧姆,应该是烧了。

想问一下大家,用0265可以代换0270否,因为买芯片的时候不好买,还要买另一个CM6800G,找了几家都找不到一块

补充内容 (2013-7-19 02:19):
已经搞定,用DM0365R完美代换,稳压管用15V的,不能用18V,用18V芯片会保护,CM6800G也会保护。

网友:
有知道的吗,。来学习一下,,

网友:
去 淘宝问下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上淘宝购买肯定有货。

网友:
哈哈,我修这么电源还没遇到过买不到的芯片!应该是Q0265R吧!

网友A:
本地市场没有卖,要到淘宝上买,可是我买两个芯片,不能同店购,有同购的很贵,人家才2块钱他就卖5块钱,亏大了呀。

网友:
“副电源芯片DM311的代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0951-1-1.html
按我帖子中的电路图,用P1014AP来代换,只要接入四个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市场没有卖,要到淘宝上买,可是我买两个芯片,不能同店购,有同购的很贵,人家才2块钱他就卖5块钱 ...

那确是,不过我在华强搞维修还好,需要什么配件,淘宝发个消息就送过来了!

网友B:
DM311,Q100,DL321应该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M311,Q100,DL321应该都可以!

DM311 我有,可这个VCC启动电压跟CM6800G不匹配,且这个功率比0270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DM311 我有,可这个VCC启动电压跟CM6800G不匹配,且这个功率比0270小得多。

5VSB在2A以内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