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H61M-DS2开机风扇转会关机然后继续转

楼主(2013-07-14):
技嘉主板H61M-DS2开机风扇转会关机,然后继续转,过几秒停下,又继续转。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触发模块吧,,问题能详细点吗

网友:
是不风扇坏了

网友:
呵呵     看看

付吕剑武 -4 严禁灌水

网友:
放一下电  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放一下电,不行再检查开关,风扇

网友:
内存 不过都会这样 BIOS问题也是这样的

网友(2014-03-21):
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2015-08-05):
考虑一下内存及其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手头两张啊 故障一个样

网友(2017-03-30):
清 CMOS ,刷 BIOS,一般都可以搞定。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bios试试,不行的话就考虑别的问题吧

网友:
触发三极管开关问题

网友A:
BIOS 或者内存,或者某个供电没有都会这样  H61缺某些供电就这样重复又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或者内存,或者某个供电没有都会这样  H61缺某些供电就这样重复又重复!

关机状态下风扇会转感觉是触发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BIOS的可能性挺小的,还是硬伤吧

网友(2017-05-04):
请教大神的高招了

网友:
技嘉很多板子有这问题

网友:
看到很多说内存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求分享啊

网友:
内存 不过都会这样..

网友:
好像有的板子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