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不触发。RSMRST#1。5V

楼主(2013-07-14):
机器拿过来待机0。013  按开关无反应  测开关信号到EC跳变正常  测得117脚 3V无跳变

测EC条件:测了所有供电脚全部3V   SYSON:3V  ACIN  3V    LID-SW#  3V  晶振二脚有压差

RST#:1。5V   EC-RSMRST#  1。5V   测得100脚到108脚全是1。5V
最开始怀疑EC供电供少。测了所有供电都正常, 然后怀疑BIOS程序  刷过一个128K的,看内容和之前的不一样。  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示波器换了晶振和电容问题一样。。换了个EC还是一样的。。。。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啊。。。。。 。。。

以前听人提到过EC所有的GPIO脚电压全是一样的,是程序有问题。。我刷过还是一样。。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没思路了。大神指点一下呗

网友:
你这好像是复位电压不够,对照图纸检查ec看看

网友:
是啊复位电压不够。。。

网友:
我飞一个3V 到EC-RSMRST上面RSMRST可以到3V 说明他没有拉低

网友:
有可能是EC那边的信号没出来

网友:
EC的GPIO脚电压都一样,好像不对,你换个BIOS试试,大小要和原BIOS大小一致,修好了告诉一下

网友:
明天吧,今天我们这里下班了。
谢谢大家啊。。

网友:
RST#电压压不正常,应该是3.3V

网友:
等待修复结果。,

网友:
电压不够,是3.3V  阻值是不是不对呢,或都是供电不够 呢

网友:
我敢说RST信号电压不正常,正常都是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EC RSMRST是EC的待机电压 吧 这个 信号正常 才会出EC RST 吗

RSMRST是EC发出给南桥内部复位模块的。哪里是待机电压。。是 信号

网友:
信号最难修,其次是供电,显示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

网友:
这个RSMRST#是由EC发给南桥的复位信号,告诉南桥待机供电正常、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
最新结果:换他原来的EC 100脚到108脚是没有电压的。  换另外一个EC100脚到108脚所有电压1。5V
BIOS芯片和程序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实在不行取下南桥再看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等待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