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开不了机

楼主(2013-07-14):
待机电流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我测着PU4503  123脚位跟5678脚短路,本人是新手,嘿嘿  望高手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款机器3/5V部分是通病,查查这块

网友:
家电烧板啊 ,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3/5V部分是通病,查查这块

听说过待机芯片有问题,好想还挺贵的

网友:
我测量了好几处,好像就是5v短路了,但是就是找不到5v控制器。哪位兄弟知道,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就是我看PU4503 腿脚短路这呢!

网友:
MOS管短路了你不先拆 ,再查查其它是否短路。。

网友:
唉 只好拿到我朋友那里修喽!谢谢各位朋友啊!回头我看看什么问题在回帖。

网友:
学习了啊   这个芯片很贵啊

网友:
这个短路会烧好多元件不好修的,U6101    U5701   PU4604

网友:
此机已修好,主要是是新手嘿嘿,问题是电源管理芯片D95280烧坏引起的不开机  其中还有个小电容对地短路引起的。谢谢各位兄弟帮忙哈!本人是修电视机白电的多,这两年才接触到芯片维修,没有达到那种芯片级别的维修技术,嘿嘿

网友(2014-11-09):
看不明白!!!

网友:
兄弟发帖说得不详细啊,得改这样大家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