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 APS3005S 开机电压就到46V

楼主(2013-07-14):
以前是电压升不了,换了个电位器好了,现在是电压高了降不了。电位器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恭喜啊 ,46V的我相见都 见不到

网友:
把调电压哪里的电容换了  以前我电压那种问了售后

网友:
线性电源应该比较好修的,跑线路搞懂原理,再测各关键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