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2笔记本开机不显示I5独显看朋友们有没有见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2013-07-14):
店里接到一个惠普CQ42 I5独显的机器,顾客刚送来的问题是一按789键会跳出来计算器软件,顾客说换键盘,很少见过这种稀罕事所以建议顾客做系统,系统做完了还是不行,只该换键盘了。键盘发到了换上去开机试机,本本不显示了。
现在桥也搞过了,还是老问题,看有修过这个机器的朋友碰到过此问题没有,会是什么情况才不内存不过,不显示!

网友:
键盘坏是不是进水了,你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进水的地方

会考虑考虑

网友:
没有进水进液的情况,内存也换了,还是老样子!郁闷

网友:
键盘没有进水,板子也没有进水,到是刚开的商场有点潮,明天到店里再琢磨琢磨!

网友A:
    难搞。等你修好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搞。等你修好的消息

等我闲了抽到空了,有好消息会上传的!

网友B:
可能放放点也行了,不好说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放放点也行了,不好说喔。

呵呵,惠普本越来越叽歪了

网友:
会不会是EC引起的?

网友C:
好了给说一下,新开的商场?生意怎么样?我们这有个商场要开业了

网友D:
楼主是换键盘试的吗?  我前几天遇到一sony插上键盘就点不亮(能开机)拔掉就一切正常!

网友E:
检查一下E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给说一下,新开的商场?生意怎么样?我们这有个商场要开业了

呵呵,还不错,生意现在都忙不过来了,天天清理机器,但是有个缺点就是新开的商场太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换键盘试的吗?  我前几天遇到一sony插上键盘就点不亮(能开机)拔掉就一切正常!

呵呵呵,就是换了也不行,判定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EC看看

谢谢朋友的关心,已经判定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键盘换的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了给说一下,新开的商场?生意怎么样?我们这有个商场要开业了

刚开的商场太潮,你要是想进刚开的商场初期不要放太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