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2013-07-14):
基地电源模块问题,三色的21液晶,无5V。12V电压,改好后,5V。12V都出来了,接驱动板和屏试,开关灯一闪一闪的,灯不亮,检查接的通用模块线感觉可能是光耦那里没接好,查光耦3脚通了大电容负极,4脚外围线路用刀断开了。后来发现3脚接上一条线,接驱动板和屏先通电,光耦3脚的线再去接地就正常显示了,于是把光耦3脚的线和地线焊死,接驱动板和屏试又不行,只能先接电,再用光耦3脚接地才能正常显示!是哪里没接好呢?之前改过一个也是同样的问题后来没好就换了通用板。请大大们帮下忙!谢!

网友:
那个红色的线接错了吧

网友:
怎么不修复原电路呢?模块不是"万能"的.

网友:
好像12V接错了

网友:
同感 昨天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12V 5V 都有了但是接上驱动板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开始以为有负载短路 但是 灯闪烁的时候12V  5V 电压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最后换了通用电源板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就这几个元件,难道查不出来吗?

网友:
功率达不到吧?

网友:
尽量修复原机电路,模块没事则好,有事把屏都能搞报废——当然了,看你喜欢站在哪个角度看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这模块说是19寸以下用啊

网友:
经各位大大们的指教,的确是红线接错了,现接过来就正常了,感谢各位!现付上改好后的图。

网友:
要仔细看说明。

网友:
要修改TL431的电路,占空比反馈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