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不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3-07-14):
主板945GC-M2
IO:   IT8718F-S

现象75脚触发 1----0-----1
      72脚触发 1----0-----1
      71.76脚持续高电平。。。

强制拉低绿线可以开机,点开关无法开机。
是哪里的问题,SB或IO?

网友:
我说是SB,你信么?板号也没有,具体流程也没有,照片也没有,就一个IO 121,你叫我们怎没给你意见?

网友:
刚正在编辑。电路图一起传上来,帮忙研究下
精英(给联想代工)_945GC-M2 V32

网友:
要多2,,不解释。联想的话通病bios,,其他本找3 5V修

网友:
io 供电查查

网友:
说的这么简洁, 还得下载附件研究? 晕,给你的意见就是先换i/o,再加焊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