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UP43AX V2主板按开机变为闪光电源啦,求思路。

楼主(2013-07-14):
其实可能标题描述不算太准确,这块P43主板,客户说因为正常关机半小时还没关掉,最后直接断电源。第二天就开不了机啦,明显的听到机箱内有一种继电器有规律的通断声音,怀疑电源不好,让我带电源上门维修。按上诊断卡发现3V,5V,12V指示灯和闪光灯一样有规律闪动,CPU风扇也时快时慢的转动,最后诊断主板损坏,客户同意换板,旧版带回。回来主板对地打阻值无明显短路,也无虚焊和鼓肚电容,可是测PCI的A14脚和USB数据脚对地阻值偏小,请问有可能是桥不好么?还有几个小电容负极对地不通,拆下电容检测无问题。那4个小电容是16V,100uf的。编号分别是C411,C412和C473,C474。

网友:
呵呵最新进展,现在发现主机有规律的声音是因为供电,电源供电光驱和硬盘通电可能马达发出的声音,现在这个主板不接硬盘和光驱就没声音啦。短接电源绿线和地电源能正常运行啦,检测电压也能送到CPU和内存,明显是开机电路出故障啦,因为这个P43主板对早期的CPU不支持,我上拉个赛扬D331不跑吗,呵呵好U不敢上怕烧,也没假负载,现在想修好开机电路在进行下一步。有没有知道这个P43开机电路如何下手啊,主板开机键有5V电压,也能启动。就是启动后电源时断时续,真的就和汽车闪光灯那样,可是电源插口绿线接地后,电源能正常运行啦,可这时电源插针还是5V高电位,而且拔下短接的绿线电源立马就变为闪光啦。换桥和IO芯片我肯定不行,也没配件和工具,要是电阻或电容以及场管小零件我还能对付,说实话我不是专职搞维修的,只是爱好者,这个主板找同行也就20元维修费,主板也最多45元(2手板)。

网友:
看啦以前的帖子,说开机电路其实也就是主要3条线,我的电源插座14脚对主板开机针这条肯定是通的啦,因为能触发,只是触发后不正常,求这种P43主板另2条线路如何检测。

网友:
这个主板的IO芯片是F71862FG,也不知是哪一种开机电路。

网友:
这是IO芯片的资料,有知道开机插针应该和IO哪一个脚相通么?

网友:
难道高手都不屑回答这种简单问题么?

网友:
没人回答就自己研究,新手就是新手,有时连故障都描述不准确。迅维论坛真是新手乐园。看到人家的故障描述,再对照一下自己的描述,觉得也不恰当。我的这个板故障这么描述大家看是不是恰当一些。-----这块主板是能触发点不亮立即掉电,掉电后继续触发。‘这种故障一般是主板某个电压没出来而导致开机芯片没收到全部PG信号而进行的开机保护’。维修方法是根据上电次序查看哪个电压没出来。呵呵这个故障估计像我这样的新手怕是解决不了。首先啥是开机芯片不知道,上电次序哪里测量也不知道,这么多不知道这主板没法修哈。

网友:
别沉哈,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没人关心这块主板么?

网友(2014-06-28):
我是来拿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