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传说中的四修机,多个故障成功修复!

楼主(2013-07-14):
  好久没发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把我遗忘了   我现在这个店附近同行极多,但本地人比较有钱,大多电脑坏了,修一下报高价很正常的,像一两家修不好基本都换板了,但意外的是此板到我手里时,已经被三家同行干过,传说中的四修机呀,而且上一家已经强烈要求客户换板子,说故障严重,修不了,客户不死心要再换一家修修看,于是找到我们家,我表示客户真的好执着
此板号:DATE2D,这板子到我手里时,明显看到EC附近烧了个坑,之前几家已经动过EC BIOS 南桥等了,考虑这是三家同行都干了的,那很有可能EC 南桥 上家都换过好的了,不管这些,先检查EC,上家焊功不错没有空焊连锡的脚,但烂掉的几个焊盘没有补,大约六根线吧,都是在一起的比较密,其中根脚都没了,没事一样能飞上去, 飞好线,清洁各处,量了下各供电,没问题,按开关,不能触发,量得3 5V已经有了,再查EC,发现EC19脚,供电脚只有2.8V左右,经查此脚相连的电阻R583无穷大,果断换之,再次接电源,按开关可以上电了,但电流跑到0.4A左右掉电,第一感觉就是好熟悉的广达HWPG掉电故障,一量果然CPU供电不出,果断直接量CPU供电IC的EN脚,居然无,反查,发现EC到EN之间的相边的一个焊珠点发霉了,清洁后 飞线,再次按开关电流看着像跑完了,接屏,灰屏!,黑黑,难道是显卡? NO NO NO,我的习惯这种故障一定先排除上半部分,果断拆开B壳,直接把屏线拔插一下,再接屏上电,好吧性感的东芝她亮了 ,接下来测试机子,害怕不稳定呀!谁知进系统滚动条处掉电,那尼,还有问题??? 打开手机的秒表一看时间开机后30S左右掉电,好熟悉!这货的通病,直接官网下了个BIOS,然后分离,再刷上去,再进系统OK稳定了,此机修复
   各位亲觉得故障难吗?我也觉得故障并不难,但难的是明确的思路和处理此类机器的经验,愿各位亲们大大的发财,技术更上一层楼
  顺便让咱家那只猫咪露个脸,

网友:
不错又幽默     而去维修的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
修个本 成本太高 基本 没啥意思额  换板子我这里赚不到钱 基本不换 只修不换 已经成了我 的店铺名

网友:
强哥说的好,那客户非要修又不愿意换,这板报价三百大洋,赚的钱不多,但这下我们店就算打了个广告了哈哈

网友:
神X的思路啊,清晰明了经验丰富,几乎就是秒杀啊

网友:
好羡慕你这样的清晰思路啊

网友:
通常碰到这种搞得很烂的板子都没什心情去修   不过楼主的维修思路还是不错的  加分啦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支持楼主,已经成精了!

网友A:
打开手机的秒表一看时间开机后30S左右掉电,好熟悉!这货的通病,直接官网下了个BIOS,然后分离,再刷上去,再进系统OK稳定了,此机修复.
前辈,可否说明一下什么是BIOS分离?

网友:
牛B,佩服楼主,不知道楼主收了几个大洋?

网友:
这者是真正的维修技术呀,思路清晰,目标明确

网友:
*脏话*经验丰富啊,好多掉电故障都记熟啦。给点大伙分享分享嘛、

网友:
说说你的分离BIOS的过程吧 分+上

网友:
佩服这样也的问题也找的出来,我可能要学好几年吧

网友:
楼主那飞线也太给力了,从飞线上来看楼主绝对是一豪爽之人.

网友:
COMS电池焊得像迈克的舞步~~技术果然高超,看起来如行云流水

网友:
维修需要理论作指导,也要要楼主一样的思维!

网友:
看着那板子 我被雷到了 楼主太厉害 飞那么多线

网友:
证明一点 你们本地同行太菜了 。哈哈你有的赚了 其他人干不长久了

网友B:
亲,别叫前辈我可不敢当,BIOS分离就是指,官网好多下载的BIOS直接用编程器是不能刷的,要用软件分离出可以刷写的这部分

网友:
你们哪同行也是懒,估计只想着换板,还好他们没做故障

网友:
我也怕换板。换板比修板更烦。。还不赚钱。

网友:
楼主太牛X了,思路清晰。问题都一个个秒杀了!!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手机的秒表一看时间开机后30S左右掉电,好熟悉!这货的通病,直接官网下了个BIOS,然后分离,再刷上去, ...

真新鲜,咋玩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

网友:
只能叹二个字.历害.

网友:
要是我直接叫换版了,没必要修这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别叫前辈我可不敢当,BIOS分离就是指,官网好多下载的BIOS直接用编程器是不能刷的,要用软件分离出可 ...

哦。好的,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波哥高手呀

网友:
上次我遇到一个L600的 主板也是30秒关机   刷BIOS无果,    等了半个月又来一台 这台是供电问题  然后我读取这台好机器的BIOS   把他刷到那台掉电的L600上  一个了样   还是 30秒关机

网友:
楼主的技术,我只想表达五个字
羡慕,嫉妒,恨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真羡慕

网友:
经验积累。楼主可谓成精了。哈哈

网友:
感觉飞的线是不是粗了点。

网友:
讲得太清晰了,维修的经验也太丰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咱什么时候能有LZ的技术

网友:
楼主这线让你改的 就差去截几节电线上去了  嘿嘿

网友:
看看董师傅这叫一厉害,这板子在我手上,基本是换板子!

网友:
高手都是修板了,是换板了,佩服

网友:
不错....思路清楚维修起来就是不一样的效果....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下 bios 分离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楼主好拉风。四修机都让干倒了。。。还好之前处理的几家。。技术都还可以。。。烂技术早把这机给报销了。。。。

网友:
这个技术我要学几年的噢。

网友:
修机器不仅要思路重要 还要有解决困难态度

网友:
正真的高手原来在这里

网友:
    基本功很扎实!

网友:
你哪个飞线也太粗了吧,影响外观了。不过思路很好,呵呵。

网友:
牛B!思路清晰,但是LZ 是不是该说下 那些脚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经验丰富,历害呀,佩服

网友:
呵呵   不错  EC上飞那么粗的线,太给力啦

网友C:
这位大哥搞维修多久了?

网友:
楼主这也太厉害了什么时候我才有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哥搞维修多久了?

差不多快两年了吧

网友:
百年难得一见的好帖啊~~~楼主好技术!

网友:
楼主牛叉的很呀!经验丰富,小弟膜拜一下……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BIOS怎么分离的啊

网友:
好熟悉的板子,L600 上次修的是进水的二修,修好了,PCH换了之后,开机30秒掉电,也是从官网里下
BIOS分离后才正常。

网友:
楼主的经验真是让人羡慕,我都准备放弃电脑维修了,看到你这么敬业,准备继续学下去。

网友D:
请问楼主:分离BIOS是啥意思?

网友:
第一次看见四修机的,楼主真是厉害思路清晰经验丰富,不过觉得你那地方的同行技术确实不怎么样可能,楼主这次是打出招牌了,发财大大滴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一般人看到这样的肯定不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经验很丰富,焊功很了得。就两字:高手!

网友:
强大,我去,这思路,这经验,弱弱的问一句,收 了客户多少money?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分离BIOS是啥意思?
同求答案

网友:
飞线有点粗啊,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这个是I5 430 ,L600-O5S,独立显卡。 也是掉电,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管网的bios怎么分解?

网友:
强大的维修思路,过硬的焊接手段。

网友:
这高度确实了得,到你手头故障显得那么简单!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吧,还要人家没搞破坏。。。

网友:
确实很赞。值得学习的好东西

网友:
楼主不仅是精 简直就是仙 这样的垃圾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