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3-07-14):
SL410K 不能用电池开机,适配器开机后可以检测到电池100%但是显示用交流电,还有充电指示灯是橙色的一直再闪,拆机后接电池和适配器充电电感有10V电压,过几秒后就为OV了,以前USB接口当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的时候就不能识别

网友:
同意楼上的思路,你自己下图纸查查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电池坏了,但是一充电USB接口用鼠标就不能用了,拔出来重插又可以用,过会又不行,怎么下手呢